各位大佬,wibond25q64

楼主(2019-09-22):
各位大佬,wibond 25q64fvsig用什么编程器比较好,价格越低越好,求各位大佬们指点

网友A:
那就不要编程器,用根TTL转接线就可以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要编程器,用根TTL转接线就可以刷。

刷主板的bios也可以吗

网友:
这是个特殊的25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