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0MD 2.0电池不开机

楼主(2019-09-22):
此机用适配器自动触发进系统,关机后自动又重启,关不了机,不接适配器用电池开不了机,开关键只有0.9V电压,接适配器跟电池一起,可以认到电池,开机后再拨适配器也不会断电,可以继续用电池,就是单独用电池不触发,公共点有16V电压,华硕没有图纸,这问题有点棘手了,最怕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A:
这问题我修过,3-5V的问题

网友:
开机电压过低,不正常

网友:
IO有问题也这样,供电应正常,不用怀凝。

网友:
我试过一插电就开机的,我用洗板水  擦洗后 全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我修过,3-5V的问题

测了3  5V电压稳定的,也是正常的呀

网友:
是的,我把+3VA过来开关的100K电阻换成10K后,开关键电压变回3.3V,但是症状不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了3  5V电压稳定的,也是正常的呀

换上下管试试。。。。。。。。

网友:
待机供电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