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5VD,板号LA-8224P开机不上电维修,貌似通病

楼主(2019-09-22):
机器型号:华硕K45VD
板号:LA-8224P REV:1.00
故障:开机指示灯亮,但电流不上
维修流程:一台华硕K45VD客户说不开机,拿上机器插上可调电源后,待机正常,按下开机键电流上到0.02几秒钟掉电,开机指示灯亮,如图:

在这里要说一下经验,我们经常说的不开机,不触发的话要看电流有无跳动和指示灯是否亮,如果按下开机键没反应,指示灯不亮,重点查EC待机条件,EC的待机供电,时钟,复位等,如果指示灯亮或者电流有微跳的时候,重点查南桥待机条件,RTC电路及南桥待机供电等,因为指示灯是EC控制,EC能控制灯亮,一般来说基本的待机条件是满足的好了,直接进入维修正题,按下开机键灯能亮,那先跳过EC待机,直接查南桥条件,如图:

VCCRTC和RTCRST在内存槽下面的CLRP1和RP2隔离点直接测量,电压3V,正常

南桥待机时钟,在Y1晶振测量电压0.35V,电压是正常的,如果电压看起来不正常可以用示波器测量
测量到RTC电路和南桥待机时钟正常后,现在需要测量南桥待机主电压,VCCSUS3_3,这个电压外部名为+3V_PCH,实际测量发现问题,而且电路图中是8个脚的管子,但在实际主板上只有三个脚,那也不耽误测量,如图:

如上图所示,3.3V在Q38输入正常,可是输出只有1.06V,电压偏低不正常,测量管子的G级也只有3.3V,这个电压不能全部导通管子,所以输出电压偏低导致南桥不工作,既然找到问题,那开始维修,实际主板上的电路和电路图也是有差别的,如图:

在电路图中Q38控制是上拉的,在实际主板中通过测量发现它们是串联分压的,19V在上拉电阻前段正常,分压后只剩3.3V了,所以就是这两个电阻出了问题,既然是分压电阻出问题,我可以直接拆掉下拉电阻,只留上拉,跟图纸中一样,然而当我拆了上拉电阻后以为上拉电压正常了,结果拆掉后测量电压还是不够,看来不是下拉电阻问题,是上拉损坏,图纸中是200K,没找到200的,找了一个100K的换到上拉电阻位置,下拉就不装了,反正图纸上的设计就是上拉的,不是分压的,换了一个100K电阻后再次测量Q38的控制电压时,电压已经被上拉成功,如图:

换掉上拉电阻,下拉不装后机器已经正常了,控制已经被上拉成19V了,和电路图上基本一致,开机后电流也上去了,接上屏也显示了,如图:

最后总结:其实故障还是比较简单的,重点是实际主板和电路图设计不太一样时的随机应变处理方法解决问题,为何说这个机器的故障可能是通病呢,当我发帖前搜索了论坛,还真有一个和我这个故障差不多的帖子: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05777-1-1.html
以后大家遇到这台机器也是按下开机键灯亮但是不上电时可以直接测量Q38,记住实物图上是三个脚的管子哟

网友A:
华硕终于不出他们自己的烂板子了,用了仁宝的板子,有图纸好修多了

网友:
图纸和主板不符是因为版本原因?

网友:
很细心啊,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看到你亮机我就放心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来的呀,直接飞线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终于不出他们自己的烂板子了,用了仁宝的板子,有图纸好修多了

为数不多的几款是这样的 还是asus的多

网友:
这个问题好像就是这个机器的通病,好多这个问题

网友:
短接q38的ds也行的吧

网友:
确认通病 我都一坨锡直连

网友:
直接拆掉q38 短接ds

网友:
很好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 楼主思路清晰  优秀

网友:
楼主的表和我的一样的,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终于不出他们自己的烂板子了,用了仁宝的板子,有图纸好修多了

华硕自己的板子为多数

网友:
记住了  楼主下次遇到就干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