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07 appears and stuck, there is no variations after power turn on

楼主(2019-09-22):
DC Reading:               0.407 appears and stuck, there is no variations after power turn on
Problem:                   No display
Model:                       Acer aspire 4349

1)      Observation done appears no corrosion
2)      Cold test done and found every coil value normal
3)      Hot test  - found all the voltage ok except VCC_GFX
Now have to test why VCC_GFX missing ........started from ram requirement +1.5_sus, +0.75v_ddr_vtt,  +3v all ok but reset missing......found the clue that reset is missing as DC reading tells itself so, no need to go Many testing back test from PM_DRAM_PWRGD_Q and found missing

0.407 appears and stuck, there is no variations after power turn on.rar

网友A:
不明觉厉,不明觉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明觉厉,不明觉厉

dowload zip file .....there is details in

网友:
别让他跑了,这是个真老外

网友B:
我来翻译一下:全文大概是说机器型号宏碁4939;故障不显示上电到0.4A不动,拆机无腐蚀,打值无短路……最后发现故障点是缺少SYS_PWROK。文章简单明了,思路清晰,但是需要英文水平好一点……

网友(点评):
这辈子,我的英语就是永远过不去的坎!

网友:
u6有输入没有输出不是应该先换一个试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来翻译一下:全文大概是说机器型号宏碁4939;故障不显示上电到0.4A不动,拆机无腐蚀,打值无短路……最后发现故障点是缺少SYS_PWROK。文章简单明了,思路清晰,但是需要英文水平好一点……

论坛有你更精彩,不错哦英文这么好。

网友C:
检查+3V_S5是否=3.3V,如果电压正确,更换U6,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检查+3V_S5是否=3.3V,如果电压正确,更换U6,

already replaced and problem solved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网友:
1)观察完成没有腐蚀
2)冷测试完成并发现对地值正常
3)上电测试,发现除vcc_gfx外的所有电压都正常,现在必须测试为什么vcc_gfx丢失.从RAM要求+1.5_sus,+0.75v_ddr_vtt,+3v all ok,但复位丢失.发现重置丢失的线索,因为DC读数告诉自己如此,不需要从PM_DRAM_PWRGD_Q返回多次测试并发现丢失

网友:
The VCC_GFX appears after the RESET signal, and the SYS_PWROK signal comes out before the RESET signal, according to the HM6X/7X power on sequence.

网友D:
我来翻译一个全面的:
宏碁4939;故障不显示上电到0.4A不动,测无集显供电,再测复位没出,追信号,发现PM_DRAM_PWRGD_Q没出,原因是SYS_PWROK没出。SYS_PWROK为U6与门发出,是VRMPWRGD和PWROK相与得到,上述2信号都正常,判断U6与门坏,更换后亮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来翻译一个全面的:
宏碁4939;故障不显示上电到0.4A不动,测无集显供电,再测复位没出,追信号,发现PM ...

You are perfect.....and  perfectly described    thank you very much

网友:
引用 网友E:
You are perfect.....and  perfectly described    thank you very much

歪果仁盆友,你能不能用汉字啊,看样子你应该看得懂中文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论坛有你更精彩,不错哦英文这么好。

借助了翻译软件,我也不懂英文

网友:
这家伙肯定懂中文,能用中文还是用中文吧如果是英文论坛用英文我没想法。感谢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