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GA-B150M-D2VX-SI REV:1.0 BIOS

楼主(2019-09-22):
GA-B150M-D2VX-SI REV 1.0 BIOS

GA-B150M-D2VX-SI REV 1.rar

网友(2019-12-12):
我有两块,故障现象都一样,不上内存 报警,上内存不报警,10秒左右循环重启。测试没有集显电压。。其他电压都没发现异常! 刷了这个固件也一样的情况,是不是我这两块不是BIOS问题呢>?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2020-03-30):
正好正好正好正好正好正好

网友:
编程器刷就可以了吗

网友:
坏的,点不亮

网友(2020-08-23):
经本人认证楼主的BIOS是好用的。我的板型号和版本号 和楼主描述相符。刷了可以亮机

网友(2020-12-18):
坏的,刷这个不亮,我原来就是独显亮集显不亮

网友(2022-02-25):
不错啊,我找了好久哦,谢谢了

网友(2023-06-19):
这个BIOS是好的,我的刷了就显示了,上的G4400CPU,用G3930不过内存不知道是CPU坏了还是这个BIOS不支持G3930CPU

网友:
这个BIOS只能上6代U不支持7代以上的CPU,我重新刷了一个支持7CPU的就好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