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X用爱思刷机60%定住,报错53

楼主(2019-09-22):
很久没来看迅维了,心血来潮逛了下,看到很多求助说X刷机刷不过,定在60%,报错53.
正好,前几天遇到个苹果X,来换主板,换的是美版无锁版主板,除了面容,其他功能正常。刷机刷不过,新版本旧版本都一样。爱思助手转到诊断模式,其中有一项未知操作。根据未知操作出现的大概位置,
判断:有像码片地址错误一样感觉。尝试美版主板原配件,再刷机,一次性OK,一个一个的排除,最终判定为后相机引起。。
理解:后相机内芯片串号与主板原定的后相机串号不一至,造成刷机出现未知错误,60%定住,报错53。目前尝试的是12.4.1版本。。未来版本如果大家遇到类似情况,请问客户之前修过什么没。不要无厘头的使劲换芯片。
由于是前段时间的事情,没有截图,当时没想到发帖,直到刚刚看到有帖子寻求帮助,才心血来潮发个帖,大家觉得有帮助点个赞。

网友A:
如果换了相头以后都刷不过机就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换了相头以后都刷不过机就坑了。

对啊。所以刷机前,要问清楚客户换过啥,修过啥。。就是不知道以后新版本,苹果加码会不会加到其他上,比如电池这些,增加维修难度和成本

网友:
有没有遇到过的,大家研究下啊?发表下意见啊。

网友:
这种情况拔掉相头刷机过了再装回可行不?

网友:
多刷几遍 苹果服务器的问题 一般   有一次x扩容 刷了七八次才过 还是换的手机热点 最后刷过的

网友:
扩容已经刷了十次了 还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