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AMSUNG)]
三星UA46C5000QR 花屏

楼主(2019-09-22):
今天有顾客有一台UA46C5000QR 花屏,刚开机正常,过一会儿就花屏,问我能不能修,初步看过去像是屏的问题,但心里又没底,请问论坛大佬,这个是逻辑板问题还是?花屏现象如下图。
三星

网友:
FPC排线拔掉除尘试试 实在不行就换根新的 这种情况 一般是排线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