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奇怪的事,上4g内存桌面就成640x480

楼主(2019-09-22):
2g完全正常。
宏基本,二代i5,bios已刷,cpu换试。
单条4g,两条2g,一2g一1g试过。
只要到超过2g就回到win32时代。
我该肿么拦拌
桌面

网友:
我也遇见一台 HM55的 ACER,也是上单条4G出问题,后来刷BIOS OK。。。

网友:
我的是ACER 3820T

网友:
应该是 CPU的集显 共享内存 显存 导致, 你找下 那种老款的 1333的 4G测试下,

网友:
频率不对吧

网友:
还有这么神奇的情况,我还一次都没有碰到过

网友:
系统下设置下也不行吗

网友:
我也遇到过,刷了6个BIOS才搞定

网友:
曾经碰到过联想台式机是这样,加焊北桥好的

网友:
换win10系统

网友:
单条4G一般是1600的频率,老机子不支持1600的,需要用那种双面条的1333频率的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问题,估计是南桥的问题饿了

网友:
本人也觉得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还有这么神奇的情况,我还一次都没有碰到过,是不是内存不兼容

网友:
装X86系统试试,有些是不支持的;内存上1333,不要1600,特别是低压条.

网友:
再刷个bios试一下啊

网友:
这不是显卡驱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