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8221P开机到0.02A,测待机电压出来了,其他没有

楼主(2019-09-22):
LA-8221P开机到0.02A,测待机电压出来了,其他没有,过几秒钟断电,这种怎么查啊

网友:
PCH 的 RTC 电压够不?还有其他的触发待机条件。时序还没建立起来,肯定触发就熄火 掉电老。。。

网友:
找个时序图挨着查

网友:
按时序来修,换电容先

网友:
RTC   查看下!!!!!!!!!!!!!!!!

网友:
RTC这块 3个信号都查下, 32.768晶振看下。二级电压没短路 基本都可以上去了。

网友:
查出来了,原来是桥的3V待机只有0.8V

网友:
电流这么像还是有什么电没有出来,要么CPU没工作

网友:
这你要按时序来查

网友:
内存供电没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