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3B不开机

楼主(2019-09-22):
手头有一个树莓派3B不开机。测量应该为3.3v的C7两端电压为5v。 pp8检测点电压为1.2v。c163电容两端电阻为0不知道哪里短路了。
电源芯片1.8V输出正常。
请教一下如何维修。

网友:
来来来一起探讨下,这玩意保护电路有时候会锁住镊子点一下就好了

网友:
就是在那个复合3级管那偶尔会锁住

网友A:
几十都搞个二手的还修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十都搞个二手的还修

好的 才几十块钱 ,那就没修的意思了,直接换一张

网友:
好的 才几十块钱 ,那就没修的意思了,直接换一张

网友:
干桥,干BIOS,干ec

网友:
短路烧机试试,捡钱的故障……CPU短了就放弃吧

网友:
短路直接烧鸡,烧不好再说

网友:
目前查明这个芯片对地短路。C162两端短路,拆了c163还是短路。不知道这个芯片能否用其他供电方式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