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hp 1020打印机经常打印10来张就卡纸,来看看是什么坏了?

楼主(2019-09-22):
hp 1020打印机经常打印10来张就卡纸,帮看看是什么情况,进纸盒里面的纸每进一张又进去(向前移动)一点。发现卡纸时的前一张纸 在进纸盘里稍稍进去了那么多了。 是不是进纸器有问题了?还是搓纸轮有问题了?

经常打着打着10来张纸后就卡在这里,还有卡在下面那样的位置。

处理结果:确实是离合器的问题,换了一个就好了,感谢感谢啊!

网友:
搓纸轮有问题

网友:
不是定影就是电磁铁问题,还有传感器

网友:
电磁铁是那一个啊?黑色的吗?定影有定影胶和定影膜  我扭了下,红色的没有松动,定影膜转动也够润滑呢!会不会是离合器问题?

网友A:
搓纸轮,分页片,离合器检查,一次搓多张纸是搓纸轮,分页片问题。打印一张纸,前后进两张是离合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搓纸轮,分页片,离合器检查,一次搓多张纸是搓纸轮,分页片问题。打印一张纸,前后进两张是离合器问题

感谢感谢,估计是离合器问题了,一张没出完 又进一张了。。。。

网友B:
定影膜或电磁离合器

网友C:
电磁离合器的可能会高些,主要是时间长了离合器里面的泡沫胶老化了,用酒精清洗干净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磁离合器的可能会高些,主要是时间长了离合器里面的泡沫胶老化了,用酒精清洗干净就好了

确实是离合器的问题,换了一个就好了,感谢感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定影膜或电磁离合器

确实是离合器的问题,换了一个就好了,感谢感谢啊!

网友(2019-11-19):
离合器清理一下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磁离合器的可能会高些,主要是时间长了离合器里面的泡沫胶老化了,用酒精清洗干净就好了

不一定,如果离合器本身就坏了,你这方法没有用,只有换。

网友:
HP这款机子维修容易,配件也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一定,如果离合器本身就坏了,你这方法没有用,只有换。

离合器本身坏的非常少,至少说我遇到的本身坏的太少可以说微乎其微,基本就是泡沫老化导致的故障

网友:
离合器问题机率好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