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版号UX331UN,进水机,键盘损坏,求助开关点..

楼主(2019-09-23):
华硕,版号UX331UN,进水机,键盘损坏,开关在键盘上,到处都找不到点位图图纸,EC是IT8995VG,求助大神帮找下短接开机的点位

网友:
表笔直接划过去就可以了呀。

网友A:
UX331UN 点位图  购买加Q:601098078

网友:
万用表 欧姆档  一路划过去     一次不行就再来一次
还有把BIOS电池扣了  自动上电  不香吗?

网友:
不装电池,直接接电

网友:
一般键盘 接口 旁边有个单独小电容就是的

网友:
宵神来卖图了  快跑

网友:
你得找点位看看,不要盲目短接

网友:
扫键盘接口没有用的,不香,5脚PWR_SW#,6脚接,短接没反应,插电有0.01,打对地值都正常,有3V,5V待机,我想是不是需要EC的PM_PWRBTN#点位接地才能触发开机?

网友B:
万用表测测就知道,还要什么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测测就知道,还要什么图

怎么测?测2脚接地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测?测2脚接地电容?

购买加Q:601098078

网友D:
26脚触发信号    就普通触发信号

网友:
开关脚一般在两边附近的,你可以上点测试3.3的短接

网友:
键盘那里不可以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UX331UN 点位图  购买加Q:601098078

有图可以帮忙看下 哪个是开关脚位    一来做了好事 二开还能卖你图纸

网友:
点位图一般都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D:
26脚触发信号    就普通触发信号

26脚,和5脚都试过,没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图可以帮忙看下 哪个是开关脚位    一来做了好事 二开还能卖你图纸

天意说的很对,你可以先指导下开机键在哪里,然后再打广告事半功倍,成交率会更高

网友:
有的机子把BIOS电池扣了 也不会自动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