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启天M4550 IH81M REV1.0不开机

楼主(2019-09-23):
拆机测试待机电压,PSON都正常。测试开机针脚只有1.2V   追查过去发现+3VSB_DSW电压只有1.2V。故障就出在了+3VSB_DSW
这个电压是通过U51转换出来的 .U51条件都正常,输出还是1.2V     直接换了U51
开关电压正常了。开机跑码亮机维修结束

网友A:
如果没有这个U51可以代换的话,是不是直接拉个3.3vsb或者5vsb过去也行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这个U51可以代换的话,是不是直接拉个3.3vsb或者5vsb过去也行的吧?

可以找个待机的3.3V替换+3VSB_DSW这个电压

网友:
这个待机的3.3VSB在那找。自已串两个分压电阻吗?

网友:
V星这小五脚的管子挺爱坏的,DSW这个是深度睡眠的电压吗

网友(2019-10-29):
我的开机不显示,不插内存也不嘀嘀嘀叫,BIOS刷了N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