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 不触发

楼主(2019-09-23):
接一台联想B460不触发 ,拆机检测有3V,5V供电,按开机没反应,BIOS刷了 还是不行 求助
不触发

网友:
ec条件查了吗

网友:
桥EC条件,,,,,,,,,,

网友:
那就查看有3V 5V 测EC 条件

网友:
遇到这样的不是先查EC8大条件吗?看是EC还是桥

网友:
EC 桥待机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