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700-15ISK 内接不显

楼主(2019-09-23):
联想的700-15ISK 的笔记本,内截屏有背光,但是不显示,外接显时器可以显示,BIOS 刷过了,屏接口是小口的,应该查什么信号

网友:
屏线,显卡开启电压都有吗

网友A:
如果一修就是这个问题的话,感觉可以先换个屏幕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一修就是这个问题的话,感觉可以先换个屏幕试一下

已经换过来我

网友:
测接口供电条件,还有屏线的接口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
看看供电是不是不足,还有就是屏线

网友:
换屏线试试,大多数会好

网友:
edp.的屏不咋好玩,,,先是屏供电,hpd检测,,然后aux~aup通讯,,,

网友:
我修过,没修好,屏线屏幕都换了不是

网友:
屏供电正常不

网友:
这种EDP的没以前好好修了,以前还好查条件,这种的查毛线

网友:
老哥  我现在有个和你一样现象的  内接不显

网友:
屏线的可能性大

网友:
已经换过来我

网友:
以前修过  主板问题

网友:
cpu挂了我修到过2个

网友(2019-12-16):
今天修了一台一样故障,F5501坏

网友:
看看屏幕供电开启信号

网友:
你最后解决了吗?我修到一台内接外接都有背光不显示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