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GV-N660WF2-2GD显卡的bios

楼主(2019-09-23):
此显卡测试所有电压都正常,开机键盘灯亮说明成功了。但是显示器没有反应。想刷个显卡的bios试试。
https://www.techpowerup.com/vgabios 上面也找不到这个型号。只能求万能的迅维网了。有的兄弟麻烦备份一个上来。谢谢了。

网友A:
https://www.techpowerup.com/vgabios/ Video BIOS Collection去这个网站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s://www.techpowerup.com/vgabios/ Video BIOS Collection去这个网站看看

都已经说明了。在这个网站上面找不到。兄弟是没有好好看帖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都已经说明了。在这个网站上面找不到。兄弟是没有好好看帖吗?

看一看未知的BIOS,就是第一个选项选uknod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一看未知的BIOS,就是第一个选项选uknod

也找不到。前面一样。最后几个字母不一样可以刷吗?

网友:
都没有吗?群里维修的都没有?

网友:
可以备份原显卡BIOS 吗?,如果可以的话,随便找个660bios试试,只要显存一样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已经说明了。在这个网站上面找不到。兄弟是没有好好看帖吗?

人家好心帮你推荐  哥们你语气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techpowerup.com/vgabios/ Video BIOS Collection去这个网站看看

千万别扶故意摔倒的老太太!

网友D:
这显卡,显卡背面左下角的电容和保险哎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显卡,显卡背面左下角的电容和保险哎坏

哥们。能标注一下是哪个吗?

网友:
根据版号和显存,可以尝试找替代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