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英特尔苹果七有基带不读卡

楼主(2019-09-23):
之前没基带 换了个基带电源OK了,但是不读卡 ,有大神教教吗。

网友:
插卡看看呗 是无接收还是无发送   已经拆过基带电源 再拆下来打底脚组织是否正常   无基带的我目前7只修过基带cpu和基带电源 英特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