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7 Plus 重摔CPU供电空焊导致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9-09-23):
  【故障机型】iPhone 7 Plus
  【故障现象】顾客描述重摔后不开机。

  【维修过程】首先拆开上可调电源触发,发现机器触发30MA。

  把主板拆下,这种电流最先检查的就是CPU附近,把CPU屏蔽罩拆下在显微镜下观察,发现CPU右边电感有松动,把CPU周边胶挂掉发现电感全都掉了。

  把掉下来的电感下面焊盘处理干净,重新补上发财小电感。

  补上之后上屏重新开机,发现机器能正常开机进系统。

  进去之后测试所有功能正常,到此维修结束。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一款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复制这个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  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

网友:
同样故障,拆下L1810后开机啦,但是换完以后故障依旧,全拆下来打算换一套,发现cpu一端接地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