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19风扇狂转

楼主(2019-09-23):
a1419两个月前客户拿来修是电源问题,换了电源好了。可能那次用的的双面胶不好,两个月后屏幕自己掉下来了。外屏碎了。赔了一块外屏给他,装好后现在又有新问题了。风扇狂转,一开机就开始高速转动,但是能进系统。其他都正常,这机器别的也没动,主板也没动也没拆就拆了电源。这种会是什么情况。目前客户就要帮他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郁闷!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A:
你看看是不是原屏上的温控没拆下来换上去,再不行给他装个温控软件算了

网友A:
估计还是你没有把原屏上的温控拆下来装上去

网友B:
苹果一体机吗,是不是散热没撞到位呢,

网友C:
先重点看下屏上的温控装好了不

网友:
我一般粘胶都粘3层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重点看下屏上的温控装好了不

这机器屏上没有温控啊。后来论坛找了一个风扇调节软件,把速度调低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苹果一体机吗,是不是散热没撞到位呢,

散热都没动它,只是动了屏和电源板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估计还是你没有把原屏上的温控拆下来装上去

屏上没有温控,第一次修电源板的时候就没有看到温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是不是原屏上的温控没拆下来换上去,再不行给他装个温控软件算了

是的。后来装了一个风扇控制软件后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上没有温控,第一次修电源板的时候就没有看到温控呢

肯定是有一个的,没有就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