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61io检测cpu问题,电

楼主(2019-09-23):
求助 h61 io检测cpu问题,电压不被拉低,去掉检测电阻,还是有问题,会关机,如何改欺骗io io换了确定是好的

网友:
看画面是检测风扇错误?如果是客户的话,主板电池能保存CMOS信息,直接进BIOS,关闭 F1错误,就是,IF ERROR wait F1.之类的,至于欺骗IO,没修到过,还得查图纸。
只碰到过检测新CPU 报错,这个是IO的一个SOCKET#,可能单词打得不对。也需要查一下。
直接强制拉低,就能屏蔽,我知道就怎么多了,剩下的需要你自己查资料。

网友:
有点位图,取了电阻一样不触发,加了电容可触发,问题还是没得到解决,会关机,问题还是没检测到cpu

网友:
已修复,还是跑线路,把坏的那根找到接上,其他的没接,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