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0AM8MB8D0 Dell Vostro 5459显示未充电

楼主(2019-09-23):
DELL 14 5459机器板号DA0AM8MB8D0,刚刚开始故障是开不了机电源接口坏了换了一个就可以开机了,客户放了一段时间后拿来修的,进系统后就是显示电源已经接通,未充电,电池也换过,单用电池可以正常开机,接上交流电就出现不是原装电源,电源已经确定OK,EC,和充电芯片都换过,现在中间针电压3.3V,没有接主板时中间针是0.5左右! 其中28脚VCC19V,6脚ACDET2.6V,4脚ACDRV24.8v,24脚REGN-LDO只有5.3V电压,充电芯片已经换过,BQ工作条件就VCC/DCIN-------ACIN/ACDET-------VDDP/REGN-----VREF(不一定有)---ACOK---公共点,其中 REGN-LDO只给本体供电了,正常情况下应该有6V输出,现在只有5.3,不知道这个电压是否正常!有在修这个型号的机器吗?在线等,谢谢,可以分享此机的图纸

网友A:
ec和充电芯片都换了还是同故障,那就说明要不是你没焊好要不就是不是这两个芯片的问题。
说说芯片没有问题的情况把,ACDRV有升压到24V左右就能说明芯片已经正常工作了,
建议你测一下适配器和电池隔离管的阻值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和充电芯片都换了还是同故障,那就说明要不是你没焊好要不就是不是这两个芯片的问题。
说说芯片没有问题 ...

适配器确定是好的,已经换了好几个了,电池隔离管也是OK

网友:
dell适配器接上后内部芯片通过中心脚与EC通信告知适配器的功率,EC再确认与本机、电池是否适配,不一致就不充电。它不象HP一样,只检测中心脚电压。

网友:
DELL 就是麻烦,修起来难度也不小,做2针的多好

网友:
这种要找个好板子对照修

网友:
DELL 就是麻烦,修起来难度也不小

网友:
已经修复,还是BQ的问题,买的芯片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还是拆机的好用。

网友B:
恭喜楼主赚钱了,我的机器就没那么好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恭喜楼主赚钱了,我的机器就没那么好运的,

总共收了三百,刚刚开始以为小问题,买了EC和充电芯片,光是图纸和点位就花了很多钱了,这机器本钱收回来了,所以赚个毛

网友:
TB芯片假的太多了,修戴尔不充电先查中间针到EC通不通,用示波器测下接电源时会有一段波形,还有充电芯片和EC程序,基本就这些问题

网友C:
芯片坑是硬伤啊 气人 都能怀疑自己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坑是硬伤啊 气人 都能怀疑自己所测

还是回收的料板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