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E16X插槽的A13和A14脚时钟只有0.4V正常吗?

楼主(2019-09-23):
PCIE16X的时钟只有0.4V正常,能正常开机使用,我记得是1.5V左右才对,0.4V正常吗?

网友:
我记得貌似1.5V左右才正常啊,怎么状况?

网友A:
正常。100M是0.4V左右,33M才1.5V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常。100M是0.4V左右,33M才1.5V左右。

你说的100M和33M是指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100M和33M是指啥?

100M 是显卡的A13和A14脚电压0.4VPCI-E.   PCI插槽1.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