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6频繁卡死,有时自动软启动,有时彻底卡死只能强制关机

楼主(2019-09-23):
小米6 4G+64G
症状视频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68730517
(可能跳转不过去,B站直接搜av68730517)

请问这种情况一般是 运存LPDDR4x 虚焊还是 存储NAND 虚焊?
如果电池排线接触不良的话,应该是硬重启吧

网友:
大大大大哥,你刷机试了吗    中病毒了吧

网友:
先刷机,排除软件问题

网友:
刷机,刷MIUI

网友:
刷机不行,加我,18634314035

网友:
刷过机,4清,卡刷,线刷,MINI,第三方ROM都试过

网友:
都修得头大了吧?反正都这样了,这机子又不大胶,直接全板补焊一把看看···········

网友:
加焊CPU,一般卡顿字库很少出问题

网友:
我上面忘记写了是4G内存改8G。
后续就是
小米知道了民间魔改,发布了补丁。原生64G如果改成8G就会有这种系统崩溃软重启的情况。
而且该补丁不可降,只有两条路。
第一条降回4/6G内存。
第二条升级128G存储。
第一条没有缺陷,第二条升级128G的话,无法使用指纹支付,指纹解锁可用。
除非原生128G改8G,目前正常,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新的补丁限制。
该补丁在哪个分区我也不知道,线刷也无法降级。

网友:
估计cpu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