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MIX3开机不触摸故障维修

楼主(2019-09-23):
【故障机型】小米MIX3开机不触摸

【故障现象】客户描述

【维修过程】开机测试如图无触摸

  根据客户描述的故障拆机查看屏幕排线接口并没有断裂损坏,我们怀疑是主板问题,打开鑫智造维修查询系统查看3级维修指导对显示座子测量二级体值。

  阻值正常测量显示座子第二脚TS_I2C_SDA电源偏低,将主板反过来观察发现R830,有损坏如图:

  有轻微破损,万用表欧姆档测量。

  2.341M欧。比电路图纸中标注大很多,在iPhone中拆下一个2.k相同大小的电阻更换。

  装机测试触摸正常,客户机器完美修复资料保住。

鑫智造国庆优惠活动已经上线!

机会难得!优惠多多!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82.html,注册后,复制到电脑端下载安装,即可使用!

网友:
国产都这么厉害了

网友:
观察仔细,分析到位。已经是软件的VIP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