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310-1218一体机不显示

楼主(2019-09-23):
三天前接到客户的一台HP一体机HP TouchSmart 310-1218cn PC 如图

花费十几分钟拆开,测试主板,发现机器电流太高,插上可调电源之后电源灯闪烁三下就不动了,反复试了一下还是这样,没办法只能用他的原装适配器测试,凭经验判断问题。

用适配器之后可以加电,听风扇声音发现和正常能开机差不多,都是开机先急转一会,之后转速平缓,老机器嘛推断可能是BIOS或者显卡或者内存。

由易到难首先重查了一下内存然后换了一条内存试了一下都不行;

然后把主板完全拆出来,发现有两个分别是主板BIOS和桥BIOS,修过的朋友都知道这种BIOS比较难刷;先备份原机BIOS先重刷了一下,不行;又在网上找了几个BIOS,还是不行;

没办法拆了散热器准备吹显卡,拆了散热器发现cpu有表面有一块发黄,颜色很深,就得有可能是CPU的问题,这种老的AMD CPU我还是有几块的,找出来分别放上去试了试,又把几个BIOS都刷了一遍还是不行;

直接做做显卡怕客户用不住,忽然看到BIOS电池拆了一直没加,找了个3.0A的电池安上,咦,亮了;又试了几次只亮了一次,后来更是怎么都不亮了;

理不清楚怎么回事,想了想,算了吹显卡吧,对我的技术我还是有点自信的;吹完之后居然怎么都不亮了,对这个机器实在没有思路了。跟客户说了说先放一放吧。

今天忙完手头的机器暂时没事做,看见那台惠普的机器在那放着碍眼,想了想拿了过来修吧。

结果总么弄还是不行,忽然看到散热片是压桥的,想了想干脆做一做桥吧,拿来风枪吹了一下,结果亮了,之后又试了好几次没问题了。这台机器终于修了出来。附图片,附BIOS

HP310-1218 DA0NZ2MB6F0 REV F.rar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 这机子没修过 谢谢分享

网友:
几天有,有返回吗?

网友:
南桥问题吗

网友:
这个机器 好像好没营养 ....又那么的朴素 感觉就是个 日记

网友:
用风枪就给吹好了?没用bga吗?牛啊

网友:
AMD主板北桥虚焊的倒是挺多,你就这样加焊解决问题了?这个风扇需要改长转,一体机温控设计的都偏高。

网友A(2023-04-03):
风扇是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