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553VD键盘按键无用

楼主(2019-09-23):
GL553VD键盘按键无用,开机键也连在键盘上的 就开机键有用,换键盘也是统一问题求解

网友:
这种重点查和键盘有关的线路 (EC BIOS等)

网友:
刷BIOS.换EC。

网友:
这问提我遇到过,键盘接口边上8176坏。买新的都不可以,刚好来一样机子,拆过去就好,确定问提后,等了几个月来台修不好的,拆给键盘用笔了那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