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好的路由器推荐

楼主(2019-09-23):
有没有好的路由器推荐,企业级的也行,如果普通的,好点的也可以,主要是稳定及覆盖好

网友:
华硕RT-AX88U

网友A:
H3C 华三 ER5200G2 ;TP-LINK TL-ER3229G;还有IP-COM路由器也很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H3C 华三 ER5200G2 ;TP-LINK TL-ER3229G;还有IP-COM路由器也很不错的。

谢谢,华为的应该不错,现在的电视机芯片大部分用海思的,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