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联想Z50-70开机不显示维修。版号:NM-A273 REV:1.0

楼主(2019-09-23):
型号:联想Z50-70
故障:开机不显示,用电流表0.55固定不跳变。
版号:NM-A273 REV:1.0
机器是同行送过来的,他说开机没有反应,接上电流表机器开机0.45~0.55之间,一开始以为是内存有问题,首先是换了一条好内存结果无任何变化,接下来开始拆机,把主板拆出来之后发现鼠标触控板地方有氧化现象,首先就是清理氧化区域,也没有掉件和严重的短线之处,再次上机加电,结果还是不亮机,测量各路供电都有,南桥的复位信号都已经出来了,看来就应该走码了呀,按照维修思路首先就是刷BIOS,开始在网上找此机器的资料,刷了好几个都不亮机,有的刷上去直接不开机了,真是坑呀,分没少花结果还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真是心疼。最后在某宝买了一份BIOS资料,结果和自己的思路一样,刷上去直接亮机了,唉,花钱的就是好呀。在此把好的BIOS资料和维修的亮机图上传上来,供各位工程师参考使用。也以免浪费积分,做维修的都不容易,且行且珍惜。BIOS是亮机快的,不用在问了
【再强调一遍,下载前请对准版号:NM-A273 REV:1.0】以免出错

网友:
另外刚才忘了说了,有同行遇到亮机慢的BIOS,可以找我,我给你们改一下纯净资料就可以亮机快了,同行做维修都不容易,自愿加点分就行。免费改,免费改,免费改。

网友A:
花钱的东西就是好呀,有些烧了好久才开机

网友B:
你把  cpu  显卡 型号亮出来  更好  会更有说服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花钱的东西就是好呀,有些烧了好久才开机

刷了好多就是不能用,真是没办法,最后还是买的,所以也害怕遇到一样问题的工程师,以免浪费积分。再此上传,希望有所帮助和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把  cpu  显卡 型号亮出来  更好  会更有说服力

忘记拍摄了,一般看板子大概和版号基本就能确定了,希望有所能够帮助更多的工程师进行参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了好多就是不能用,真是没办法,最后还是买的,所以也害怕遇到一样问题的工程师,以免浪费积分。再此上 ...

多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2019-11-05):
正好需要!我有一个,用电池经常开不了,用适配器正常。刷个BIOS试试

网友(2020-04-30):
用你的BIOS修好了一台,万分感谢!!!!

网友(2020-07-01):
NM-A272可以用么?、/板子差不多哦

网友:
我这有台是显卡没供电可以开机

网友(2021-01-14):
楼主在吗 能给直接发一个文件吗 我这下载分不够了 我着急用

网友(2023-08-15):
试试 一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