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C233声卡问题

楼主(2019-09-23):
联想B40-80
板号:LA-B091P

故障是喇叭声正常,耳机左声道无声,右声道正常。

发现声卡ALC233很烫。

更换后,温度正常,喇叭声也正常,但是插耳机不能用。重装驱动,系统测试一样。

以为芯片有问题,连续换了四个都一样。

无奈,将原机的芯片再换回去,奇怪了,换上就好,耳机插上就可用,只不过还是以前的问题,发烫和左声道无声。不知道什么原因,难道还是我的芯片有问题么?

请大家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芯片是新的还是拆机的? 买的芯片有时也不一定是好的  试试找料板拆机的试试

网友:
先查下供电,供电正常就说明你的芯片有问题,233这个声卡确实很容易坏,有代替的型号,你换个试试

网友:
现在的声卡很难换,换了好多个都不行,不知道是不是温度的关系

网友:
查下左声道这一路,是不是接口问题?

网友:
楼上正解,可能不是你换回原来的又好了,可能是那一路不通

网友:
可以看看耳机接口 和检测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