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310S-15IKB大短简单维修 板号:la-E221P附图纸

楼主(2019-09-23):
主角故障:    待机大短
客户还价:
看来要捡漏了……主板烧了,修好350……客户在犹豫,先拆开检查吧,大问题350-400,小问题300,客户同意拆机
一顿折腾后说烧了好多东西,最低300,最后280同意留店维修,隔壁5家同行店铺,这学校竞争太激烈了!
故事开始:
待机大短,那就直接烧吧!

上管烧了,直接拆机更换,这就完了吗?剧情也太短了吧……
插电试机,上管立马又烧了,看来是后面短路,我这捡漏的心态有点着急了
电感一顿测量全部正常,心情一下放松下来,主板没有明显烧焦痕迹,就是B+给各路供电的前端滤波短了
此处也担心问题扩大,犹豫好久,考虑客户说插充电器没反应……直接烧到显卡供电前端滤波短路了
一烙铁下去,整个世界顿时安净了

附亮机图和图纸,这个图纸的通用性还是比较强的,好多板子共用这款图纸!

网友:
这型号还有一个通病,接电池不开机,拔电池可以开机

网友A:
感觉联想的板子大短的特别的多,特别仁宝的这个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联想的板子大短的特别的多,特别仁宝的这个板子

按理说广达的板子维修的会多一些,毕竟广达代工的比较多,但实际上现在档口维修的确实是仁宝的比重大一点

网友:
大短路很多事送钱的   少部分除外

网友:
厉害了    看来楼主的技术跟做生意头脑都比那5家牛  哈哈

网友:
大短不都是送钱的么,

网友:
就是喜欢修大短路,上次修一个索尼的本子上家修过一个电容短路,这次修的也是电容短路

网友(2021-03-18):
大佬,和你这个电脑一样,小板的USB口接了电源,现在USB口VCC对地短路,按开机键没反应,可以充电,主板上除了充电电路其他的都没有电压,也没有看到有烧焦的痕迹,这种情况怎么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