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蜗牛星际GW211AT网卡的WOL和MAC地址问题解决办法

楼主(2019-09-23):
针对不少使用蜗牛星际B C D 211主板的朋友出现安装黑群后,开启WOL 关机后
二次唤醒网卡灯不亮,只能通过reset复位/CTRL+AIT+DELETE后,才可以正常上网问题解决办法

蜗牛主机211网卡WOL问题解决办法.exe

211ATWOL问题解决办法

网友:
兄弟你好,这个板的BIOS可以给产下吗,我有块单网卡的想把另一个网卡芯片补上,看能用吧

网友:
双211网卡BIOS

蜗牛矿机A主板 BIOS 双211AT网卡.rar

网友:
可以的补上网卡刷一下就可以用

网友:
蜗牛星际补上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