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75E4E,BA41-02239A,奇怪问题电流0.3,0.5,0.7在跳来跳去解决方法,带BIOS

楼主(2019-09-23):
一开始以为是BIOS问题,刷了几个也不行,去淘宝买了刷了也一样,最后测一下桥上CMOS供电3.3V,插电源测了一下才2.3左右,不插电上小电池测才0.8左右。。我拆出小电池用3.3V电击一下,我在测好了3.3V。不插电源和插电源都是3.3V了。插电开机正常了。。。。这个问题加焊一点用也没有,就是差一点电压就不能开机。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个这个桥的,拆掉都不行,麻烦

网友:
AMD的通病,遇到这样的不是先测小电池有没有电吗?

网友:
厉害了  去掉电容 厉害啊

网友:
这个通病是多少年前就有了的,之前是换电池能用几天,后来才发现是电容通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