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进水小绿灯不亮不触发暗屏

楼主(2019-09-24):
机器:A1466板号:820-3437-B
故障:进水,不触发,小绿灯不亮        拆机发现多处发霉,清洗干净后测全板阻值无短路,无待机,测3.42正常,因为ec周边有进水,所以重点查这处。

仔细查看进水处,发现进水处C5005,C5006两颗电容已经完全发黑,拿下一看一边铜箔已经完全氧化不见,查点位,发现是PP3V42_G3H,量周边的原件,下面这一路已经断线,PP3V42_G3H没有到EC,所以EC无法正常工作,换掉两个黑掉的电容,看点位准备拉个线,找了好几次均是后级,往上找到C5007,连上测阻值正常

通电后小绿灯亮了,自动触发,有开机声音,发现暗屏,看屏线没有烧坏,那可能是升压电路的问题了,一量D7701果然PPHV_S0SW_LCDBKLT无24V没有升压,在量D7701另一端发现也没有LCDBKLT PPVIN 8V电压,电感L7701正常,F7700这个保险容易坏,看能不能捡到便宜,一量好的0.0,那Q7706 4脚就有PPVIN8V,测1256脚无PPVIN输出,测3脚 LCDBKLT EN8.3V,这么高,Q7706要导通输出的话3脚应该3V左右,

   LCDBKLT EN是由Q7707双向三极管输出经R7788.R7789分压得来,测电阻正常,量Q7707的时候发现6脚线路已经风化,用线跟4脚连上,测阻值正常,通电后3脚电压正常2.5V,PPVIN有8V了,接上屏后,24V出来了 ,看屏已经显示。维修结束
这个机器进水后升压芯片U7701容易坏,EN芯片开启 或者反馈 FB 也容易断线,造成不升压,已经修到过好多台了
以上就是一些进水出现修的一些通病问题,修过的亲都知道,闲来无事写出来赚点下载分

网友A:
EC是有灌胶的,这种我看到就怕。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是有灌胶的,这种我看到就怕。

不是黑胶就行,白胶吹掉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