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小米平板2魔改同时充电+USB使用,最高可达2A

楼主(2019-09-23):
小米平板2是Intel CPU,使用Win10系统所以发贴在这里,算是主板/笔记本类维修

小米平板2只有1个Type C接口,不能使用HUB来同时充电,TB上没有成品,所以有以下改装。

示例:

改装的转接头

敬告:
1,外壳拆开有一定难度,须要注意保护自己不被工具割到,刺到时;
2,非专业从事电子,非维修行业人员请勿尝试;
3,由改装,使用所造成的人身安全,财产损失,自行负责承担。

拆开后的样子

开始改装

相关电路图

修改主板部分,非必须(实现不用按顺序接入USB设备)(不影响其它功能)

可同时充电USB转接头使用注意事项:
1.只能小米平板2使用,其它不适用
2.用原装或品牌5V,2A充电器
3.只有Win10下可以同时充电+USB,安卓MIUI下只充电
4.开机状态插入后须要重启才可以使用
5.如果使用延长线请使用品牌充电USB延长线,不然线损耗严重。

未更改主板电路插入顺序:
1:须Win10进入系统状态下,先插入转接头;
2:充电数据线连接转接头与平板;
3:接入USB设置,如无线接收器或HUB。
4:重启进入Win10.

 会员0元2022-10-7 01:20

网友A:
奇怪,为啥要改,按理说平板电池应该不用一边充一边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奇怪,为啥要改,按理说平板电池应该不用一边充一边用啊

总会有客户没有无线,蓝牙键盘套装,须要办公一整天用电量高,
或放假时玩游戏一整天,在未改装的情况下,只能单一充电或着单独用HUB,
电池根本不能维持一天的用电量。

网友:
这个牛逼了

网友B:
BQ25890 上的D+D-要检测用USB握手用的,短接不太好,可以加个贴片开关带排线放到机外.开机的时候按住,平常不用是常开的,不影响本身的OTG升压模块.

网友(点评):
但不知道开机后再常开,还能不能充电

网友:
这个技术真心牛了,关键要有耐心去搞啊,想问一下能收多少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BQ25890 上的D+D-要检测用USB握手用的,短接不太好,可以加个贴片开关带排线放到机外.开机的时候按住,平常不 ...

平板太薄,改个开关太麻烦,这款机器短接了也可以使用,他是通过1个USB转换开关芯片过来的, type C接口5V正常,不影响原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平板太薄,改个开关太麻烦,这款机器短接了也可以使用,他是通过1个USB转换开关芯片过来的, type C接口5 ...

第一步顺序不是很了解
未更改主板电路插入顺序:
1:须Win10进入系统状态下,转接头先插入充电器;(这里是指什么"先插入转接头",是充电头先接转接头吗)
2:充电数据线 连接 转接头与平板;
3:接入USB设,如无线接收器或HUB。
4:重启进入Win10.

网友B:
楼主你改多了,其实很简单,hub加个供电即可完成。
总结一下你的帖子:
原理好简单,第一条,平板正在充电时重启后保持充电状态;第二条,平板重启后优先选择usb启动;当两条同时满足时,两条都可以正常工作,这里说的重启是从开始菜单选择的重启,并不是关机后按电源的重新开机。
操作上就简单了,找一个带供电的typec usb_hub,或找一个usb_hub自己加上充电线,或者找两个并联的usb母头自己焊上电源线。材料齐了,win10开机的情况下,把hub接上充电器,然后连上平板,如果平板充电灯亮(这步很重要),就可以从开始菜单选择重启,重启成功后,还可以充电,hub口也能正常工作。完结!

网友B:
hub支持热插,充电线不能断,断了要重新操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改多了,其实很简单,hub加个供电即可完成。总结一下你的帖子:原理好简单,第一条,平板正在充电时重 ...

你说的我应该是做过的,实现同时充电和USB很容易,但是只在冲电,没有快充,电流只会是0.45A到0.5A(不识别充电适配器)。如果说你的突然了0.5A只能说明刚好这款HUB刚好合适。

实现最高2A(或着说突破.0.5A)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我应该是做过的,实现同时充电和USB很容易,但是只在冲电,没有快充,电流只会是0.45A到0.5A(不识 ...

意思是只有短接D+d-才能实现2A充电吗?短接后,bq25890认为无usb,全力充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hub支持热插,充电线不能断,断了要重新操作

只有在这楼回复你的D+D-的问题了

你可以把小米平板2原装充电器拿起来放光电后,测量USB接口,你会发现D+D-是相连的,
由于我们使用转接头又须要USB功能,所以前级不能短接D+D-,前级可通过5V,D+,GND|  5V,D-,GND电阻分压实现,或着在主板上USB转换芯处到充电芯片后级D+D1短接来实现最高2A充电。

其实没有多少理论知识,不是高大尚技术,都是靠时间尝试出来的,我也在X宝上买了很多HUB,带开关的Win10平板充电转接头,1分三转接头等,总的花了200多,最后选择我现在帖子上所使用的转接头。

你直接用HUB可能会比我现在还麻烦一些,但不用转接头好看。

网友D:
改装完充电速度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只有在这楼回复你的D+D-的问题了

你可以把小米平板2原装充电器拿起来放光电后,测量USB接口,你会发现 ...

为何我用导电胶短接d+d-后,带usb时,最高只有0.496A充电,然后插上usb设备后还增加200毫安左右,也就是进机子始终没超0.5安。单用充电线可以2.14安充电,不管开机充关机充都是这个数,电量91%时测试的数据。

网友:
用hub和用双usb母头数据是一样的。

不充电,单独hub,用外显卡和鼠标,耗电大概200多毫安。

网友:
充满电的数据,充满电,合上盖子,充电电流从700毫安,慢慢掉到415毫安,然后保持这个数不变,也就是充电时,有415毫安是损失掉的。

充满电开机,充电电流在1.4安到1安左右来回跑,也就是充电时机器的耗电,充电必须为1.4-1安,电池才不会亏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何我用导电胶短接d+d-后,带usb时,最高只有0.496A充电,然后插上usb设备后还增加200毫安左右,也就是 ...

不好意思误导你了,我也绕晕了。短接主板内充电芯片D+D-是为了不用管   插转接头,充电线,USB的  顺序
不是为了2A,所以我上面才会写改主板为选择项。

你先不要用HUB做,HUB我也忘记了接D+D- 30K,10K电阻有没效果了。
你先根据我帖子里的图片做肯定能成的。

然后再根据我转接头做法做进HUB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改装完充电速度怎么样?

最高可以2A,速度还行

网友:
好,买了图上中间那个,汽车用1分三充电,上面写着to other的,跟你拆机图一样的。回来再看效果。

不过想不明,为什么双usb母头跟这个原理相同,双usb只有490毫安?难道充电正负线本身还可以传输数据,向充电头发射2A数据

网友:
厉害啊这   太神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误导你了,我也绕晕了。短接主板内充电芯片D+D-是为了不用管   插转接头,充电线,USB的  顺序, ...

切开中间被短接的D+D-,然后并联中间的D+D-与第三个D+D-。
中间的下面有个202电阻被拆了,后面还装上去吗?

网友B:
图来了,原来能2A快充是检测了D+D-电压,由数据上串联的电阻实现分压,不同的终端有不同的分压值。如苹果

补充内容 (2019-10-3 22:38):
图画错了,电容改成发光二极管

补充内容 (2019-10-6 10:51):
画错,010实为01C,10k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切开中间被短接的D+D-,然后并联中间的D+D-与第三个D+D-。
中间的下面有个202电阻被拆了,后面还装上去 ...

靠这边的202的LED灯限流电阻,LED灯我都拆掉了(但不影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图来了,原来能2A快充是检测了D+D-电压,由数据上串联的电阻实现分压,不同的终端有不同的分压值。如苹果

我当时确实是有看过这个图,也参考过,小米平板2的反正到后面尝试多次后决定用30K,10K电阻,
不想再试了,用可调电阻也麻烦,长长短短折腾了1个星期,就那样了,能用就行。

网友:
折腾精神,哈哈,原来平板也可以这样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当时确实是有看过这个图,也参考过,小米平板2的反正到后面尝试多次后决定用30K,10K电阻,
不想再试 ...

刚测了一下,用数据线充电两数据端D的电压是1.7v左右(充满下),用hub充电只有1v左右,充电头空载是1.2v左右。看起来是D电压越高,平板接电能力就越高。
如果接地端的电阻30k欧不变的话,那只能像一分三充电头那样,Vd端的电阻只能是最小值1欧,才能使负载充电时,数据D的电压最高,接近1.7v。

补充内容 (2019-10-6 10:47):
010贴片看错了,实质是01C,10k电阻,楼主标的是正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误导你了,我也绕晕了。短接主板内充电芯片D+D-是为了不用管   插转接头,充电线,USB的  顺序, ...

楼主成品面板是不是盖混了,我买了写着for other的三分头,拆开电阻是513+ 433/753的苹果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成品面板是不是盖混了,我买了写着for other的三分头,拆开电阻是513+ 433/753的苹果头

没看明白,我已经做了,用了10多个这种转接头,都是这么盖的,每个都可以用,
(白色USB帽子是靠近没有拆掉的LED灯上面)
也许两个Other是为了让客户好辨别,多没像你研究得这么深,
多没注意是不是苹果头,也忘记了原装的电阻多大,
按照我的方法改不会有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看明白,我已经做了,用了10多个这种转接头,都是这么盖的,每个都可以用,
(白色USB帽子是靠近没有 ...

没有,我看错了,刚开始我以为不用改电阻。
电阻已买,明天到货。

网友B:
试验成功,充电电流达2.06A,同时使用hub,鼠标,外显卡

电量增加好快,两分钟跳一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试验成功,充电电流达2.06A,同时使用hub,鼠标,外显卡
电量增加好快,两分钟跳一格

不得不说你动手能手确实很厉害,还很会分析查找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得不说你动手能手确实很厉害,还很会分析查找方法

今晚又把平板里的d+d-断开,之前短接后会带来个问题,关机情况下,只要数据线一通电或插拔usb设备,平板都会自动开机。断开就好了。

网友:
15-DC0004TX暗夜4,DAG3DBMB8D0求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得不说你动手能手确实很厉害,还很会分析查找方法

电阻的大小是0402?

网友:
神舟:K6TI掉电有没什么通病

网友:
那电阻是多大

网友D:
那电阻是多大封装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电阻是多大封装的呢?

0603封装,10K,30K两种

网友:
那里切开了的,然后接线方法应该也没有错,到底哪个环节出错了?

网友(2019-12-24):
可以连接苹果手机吗?

网友(2020-04-26):
大佬能帮我做一个吗

网友:
能帮我做一个吗

网友C:
闲鱼上有很多,价格3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闲鱼上有很多,价格30左右。

名字叫什么

网友:
直接搜索小米平板2 魔改,多拉拉就可以找到,找专业改的卖家几乎每家都有卖。
也可以试试搜索 小米平板2 充电

网友E(2020-07-20):
可以和你买两个这个充电头吗?

网友:
应该不用一边充一边用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可以和你买两个这个充电头吗?

闲鱼上有很多,价格3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闲鱼上有很多,价格30左右

好的找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