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471G 灰屏!鬼影!维修求助!

楼主(2019-09-23):
E1-471G  灰屏!鬼影!维修求助!
开机,屏幕亮起,亮起瞬间是灰屏,然后就变成鬼影,从四个脚开始慢慢融化的感觉!
检测步骤: 单独测试屏是正常的。换个屏上去没有鬼影了,是一直灰屏!
测试 19V  屏供电3.3V   开启信号都正常
外接正常。
断开独显电感,集显显示也是灰屏加鬼影!
刷BIOS,故障不变
订了根屏线,换上还是老样子!
维修陷入困境!请求支援!在这里谢过各位大师!
请勿回复什么 测下屏供电对不对啊。屏上面供电对不对啊,刷BIOS啊。之类的。谢谢!

网友:
这是屏坏了,,,,,,,,,,,,,

网友:
查屏接口的查分信号是否异常,查分来源

网友:
检查PCH 的 模块供电供电,或者换下PCH,,,,,,

网友:
都排除了,就换一下南桥(记得是HM67),还不行就换下CPU.

网友:
感觉是不是还是屏坏了,而你换的屏又不配,就像以前联想的有几个换屏要刷码片呢

网友:
就是屏坏了,修了n多个,这样的问题;

换上去灰屏,无非就是不兼容而已!

简单的事情,你做的复杂化了!

网友:
有些屏也要刷码片的?

网友:
主板的屏线接口到显卡测测,或者加焊下显卡试试

网友:
我修这台没遇到过这种的啊,是不是桥坏了,j8c的桥吧

网友A:
灰屏 鬼影是什么个现象,给个图片看看。EDID 差分信号线路是否正常。

网友(点评):
EDID 数据 时钟 两根线上 有电压 没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灰屏 鬼影是什么个现象,给个图片看看。EDID 差分信号线路是否正常。

EDID没波形,走桥的,那是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