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a 待机0.06 触发0.012 求维修思路 DAOLE9MB8E

楼主(2019-09-23):
联想E43a DAOLE9MB8E 待机有3V5V.待机电流0.06 触发0.012
求维修思路
不知道从哪查起?

网友:
这老机器好修啊,看下时序一步一步查

网友A:
-找图纸看时序  重点查下供电   查下slp_s3#   、SUSP#等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图纸看时序  重点查下供电   查下slp_s3#   、SUSP#等电压是否正常

IT8502E 要满足哪些条件才能发出MAINON??

网友:
引用 网友B:
IT8502E 要满足哪些条件才能发出MAINON??

肯定是供电,复位,时钟,LID ,AC_IN之类的

网友:
得到桥的slp_s3#后ec应该就会发出susp#

网友:
时序一步一步慢慢查啊

网友:
查35V供电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