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S41-75 无VCORE电压 通病

楼主(2019-09-23):
开工大吉,S41-75根据客户说的故障是开机无显示,上电看电流0.26左右,测量内存和cpu电压,内存电压正常,发现CPU的VCORE电压没有,想起之前修过一台也是S41系列AMD的cpu是在板背面cpu电压管理芯片RT8179C旁边一个电容本体短导致相连的1欧烧坏,没有图纸也不知是什么信号也没有位置号。这种问题修过两次了而且也是同一位置坏,本人认为是通病,只要下次修到这款S41是AMD的没有VCORE电压的可以先测量这个电容的对地值是否正常,对地值为500 左右正常的,更换一个电容一个电阻,完美开机。

 会员694782300鑫豆2024-8-30 11:14
 会员1160704300鑫豆2024-8-20 15:51
 会员604289300鑫豆2024-7-27 14:25
 会员472264300鑫豆2024-6-29 14:55
 会员960468300鑫豆2024-6-21 18:50

网友A:
能遇到这款机是捡钱的节奏了。谢楼主分享。

网友B:
好像 是通病,, 修过几台都是这个短路

网友:
捡钱的节奏了。谢楼主分享。

网友:
CPU 芯片的供电脚吧

网友:
我去,之前遇到一台没有修好,也没有发现是这个问题

网友:
下次遇到留意下,这种问题不容易被发现

网友:
之前遇到,不过没修好,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个必须加分,感谢分享。。。。。

网友:
AMD 少有修到

网友:
这钱捡的真是开心到家了

网友:
每天走在捡钱的小路上

网友:
不错不错 。看看能遇到吗

网友:
现在的机器多点通病就好了,我们维修行业不好干了

网友:
谢谢分享,以前修到都不知道,就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遇到这款机是捡钱的节奏了。谢楼主分享。

修这款机确实不多,第一台修了半天才找到这个电容坏当时差点放弃了.

网友:
还没遇到过  学习了。。。。下次就注意了

网友:
大师值得学习  好经验  谢谢分享

网友C:
是5v供电的那个电阻嘛

网友D:
下次碰到可以少走弯路秒杀了  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5v供电的那个电阻嘛

不是5V而是19V但不是芯片的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下次碰到可以少走弯路秒杀了  谢谢楼主

今天又来一台也是这个电容坏连1欧电阻也烧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 是通病,, 修过几台都是这个短路

是的 今天又来一台也是这个电容坏连1欧电阻也烧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运气······················

运气也不是时时有的

网友:
应该是通病 前几天也修了一个 是这个电阻坏的

网友:
已收藏,感谢楼主无私分享

网友:
耍着耍着就吧钱捡到了     楼主快看   钱掉下来了

网友:
谢谢分享,VCORE再哪里测量的,萌新请赐教

网友:
先加分,此贴肯定会收费

网友:
学习了 ,有很多要维修的 都是先来这里看看,

网友:
涨经验了  能遇到这个通病就好了

网友:
佩服  有图有真相  还得是技术过硬啊

网友:
要是早点出来这文章就好了,之前我有主板也是这样 直接 丢了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做个记号,以后可能用得着。

网友:
现在都要付费才能看了么 。。。。

网友:
amd的修的很少。这个s41-75 s41 intel的板子比较常见

网友:
这款机子不错捡钱

网友:
收藏了。下次遇见这机器试试

网友:
这个机器除了短路的,其它的还遇到得少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收藏起。看以后用的着不

网友:
维修行业不易,大家多分享经验,辛苦楼主了。

网友:
这应该算是通病了 这个渣渣板问题很多

网友:
刚修到一台,看了你的帖子秒杀了,谢谢

网友:
这个的确要点时间,好经验

网友:
这个通病好呀,希望以后能遇到一样的机器

网友:
楼主真是大公无私,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
通病造福人类啊啊

网友:
这个真电不错啊

网友:
要是多一些通病就好了,天天捡钱

网友(2020-04-27):
谢谢楼主分享,以前修到都不知道,就放弃了

网友:
新手来学习经验

网友:
没分看不到楼上是怎么修好的,过程也讲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