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TR G150S ,跟神舟K650D基本相似,神机,

楼主(2019-09-23):
机器到手,开机0.123掉电,0.36掉电,0.9几,1.12掉电,有时候,又能显示有时显示就掉,有时用一小会到几小时掉电,,PQ14.PQ23,PQ51,PQ58都换了还是一样,IO也换了,还是掉,发现,PBVDDQ,3V_RUN,NVDD,PEX_VDD有时没发出,有时发出电压偏低。归根结底,就是dGPU_PWR_EN#出现问题,信号拉低就正常,升高就掉,不知道由谁控制。IO换了,没有头绪,有的说显卡坏了,有的说桥坏了。。不知该怎么修。没有思路了,对了双BOOS也刷了,。。。。

网友:
有时电流这么低就掉,应不是那个信号的问题。多查查别的地方吧。

网友:
K650D相识的主板感觉很多

网友:
这种板子遇到几个了,有时通病就能修好,有的所有通病干完都修不好

网友:
手动强制拉低看看

网友:
跟这个机器耗上了,谁有上电时序,

网友:
希望大家多顶一顶,,,,

网友:
就是这个信号出了问题,是有EC发出,在什么条件下发出,是桥还是显卡给一个信号才发出,

网友:
前几天看了一个帖子,谁是温控,机器都没启动就掉了,跟温控毛线关系,有的说U5到显卡断线,,,测,么问题了

网友:
3/5v波形也正常

网友:
机器越来越难修,工钱利润越来越低,没搞头

网友:
烟不知道抽了多少根,还是没搞好

网友A:
有很多高端贴不是给钱就看得到,还要迅维学员高端客户才能看得到,长久以往,“国将不国”,,,,,,

网友:
以前碰到仁宝,广达都是南桥发出,换桥就完事了

网友:
加焊桥试试,不成就换个桥OK,不过我觉得你说的情况加焊下应该好,我早几天才修过一台

网友:
这种板桥容易坏注意,前几天修到台一桥是一样加焊OK,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加焊趴是没有用,碰到很多,不过可以试试

网友:
我已经拿桥了,SUSB#这信号先出,先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很多高端贴不是给钱就看得到,还要迅维学员高端客户才能看得到,长久以往,“国将不国”,,,,,,

加入迅维就好了嘛

网友:
这种就是桥问题吧,现在的机器刷刷BIOS,换换桥,不好就换板子了

网友:
桥也换了,也是莫法

网友:
机器已经修复!突然灵机一动,我拆件的料板发霉了,是不是有件已经不良了,一气之下,把PQ58,Pq12,PQ16,PQ23,PQ51,PQ19,PQ14,Q14,PQ1都换了。好了,,,

网友:
总结,开机风扇狂转,然后掉电,刷BIOS,开机报警21到23声U5到IO断线,有的是显卡虚脱,不出5V,换PQ58,不定电流,不定时掉电,把PQ23,PQ14,PQ22,PQ19,PQ19,必要时把所有的6脚双N小芝麻官,统统换掉,不要问为什么。如果上电0.3几到0.7跟,或者1.几,甚至可以点亮,着重注意CPU上下管,曾经修到一个别人换过桥,换过EC美好的,换供电管修好的,,,

网友:
我第一反应是温控

网友:
PQ1和PQ23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