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们电脑系统时常断网怎么排查呢谢谢

楼主(2019-09-23):
     碰到客户的电脑时常断网,但不会抓包也不会分析,说以迷茫了。。。。。。大哥们有没有精练分析一下啊谢谢

网友:
更换成外置网卡试一下!要是可以可以试试换换驱动也可能硬件损坏

网友:
学抓包。不会就去学。网络未来是大方向,可能所有的设备都要联网。这块知识不难。你找一套思科的CCNA教程,学一遍,就变专家了。推荐红茶三杯的ccna教程。 一旦进入5G,网络重要性会更加突出。万物互联。目测网络方向前途很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