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s2p 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9-09-23):
今天收到一张ga-h61m-s2p 主板,插上电源后,没有待机3.3电压, 测试Q58 P管,待机时没有导通,G极有5V电压,直接拆了D7

接上电源,3V待机电压出来了。连接开关针,还是不触发,测试发现RSMRST为底,  RSMRST 是由 DEPSLP D8经过 Q55 q54 转换而来

主板上找到Q54   D极还是0V  DEPSLP 是桥发出的,桥要发出DEPSLP   桥就要先收到 ,pch_ DPWROK

在主板上面找到q39 d极 测试为0V 测q41发现,1脚为0.60  3脚为5V  q41 损坏,没有拉底Q39的G极 5vsb经过R325  送到Q39 G极为高电平, 使Q39导通 ,PCH_DPWROK 被拉底为底电平,直接把二个管子都换了
再次上电测试,短接开关针, 触发跑码

网友:
技嘉H61三极管很容易坏啊、、

网友A:
桥发出DEPSLP  要先收到pch  pwrok从哪里看出来的

网友:
有图纸还是比较好处理,楼主也是很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发出DEPSLP  要先收到pch  pwrok从哪里看出来的

时序哦。。你看看GA-主板的时序`~

网友:
这主板要是没有点位图也不好修吧

网友:
修了好几块,都差不多问题, ~没有点位,可以参考别的点位,~

网友:
你维修这个需要图纸吗,台式机我都没有找到过图纸

网友:
有的小问题,就不用图纸了,查找信号什么的。,就要图纸和点位,论坛搜索就有图纸和点位,看你是迅维学员,应该知道 “
鑫智造” 下载登陆,需要图纸里面都有,且还是免费~

网友:
技术牛,纯粹靠摸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