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7 搬板成功

楼主(2019-09-23):
买来的ID板,先刷机一下,拿来没有基带电源,CPU除胶时候掉了三个点 飞线,我是先搬CPU,之后刷机正常,再搬基带CPU, 码片最后,搬板成功的秘诀是必须仔细 底板处理干净,期间电源ic爆, 重新做电源,这个搬好之后有基带 无服务 不出串号 大射频问题 更换, 之后大音频 故障,重新飞线,全部好了之后,安外配 进系统,发现无后相机,没有找到摄像头, 更换一个一样, 查条件,打开鑫智造,发现相机座23 脚无电压,顺藤摸瓜 发现,电源旁边L1802 一端 掉了,应该是电源除胶时候搞的,重新补好 正常 测试全部功能正常 完毕,本人小白一个,希望大佬们多提宝贵意见

网友A:
好技术  焊功好

网友:
你好谦虚呀

网友:
不用搬nfc吗

网友:
能搬板的都是高手啊,厉害了。。。。。。。。。

网友B:
不需要 搬CPU 基带CPU 硬盘码片 就可以

网友C:
买的打磨好的ID板吗?

网友D:
能成功搬板,这手工相当的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的打磨好的ID板吗?

没有 直接买的有ID 基带CPU短路的 便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成功搬板,这手工相当的可以了

手工还行 多搞几次 就好 不难 A10 不是那么容易坏 这个CPU我都搬了 不下6次了 之前几个底板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技术  焊功好

笑嘻嘻 还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 搬CPU 基带CPU 硬盘码片 就可以

苹果8还是x才需要搬cpu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 搬CPU 基带CPU 硬盘码片 就可以

打错了,是nfc,不是cpu

网友:
能班版真的很厲害

网友:
这得多么强大的心态啊,要是我早炸了

网友(2019-12-16):
羡慕会搬版的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