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ipad mini4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9-09-24):
自上次在迅维发帖已经过去两年了。。。。相比两年以前成长了不少,也走过了不少弯路,今天再次回归。

收到一台ipad mini4,客户描述正常使用,突然无法充电,插充电器无反应。

怀疑故障有以下几种可能:

  • 软件问题(死机)
  • 尾插排线问题
  • 电池
  • 主板

第一步,尝试强制重启IPAD没有效果,插充电器测试充电电流发现电流固定260mA,且不联机,排除软件或者尾插排线问题。
第二部,拆机后断开电池,插上充电器,电流依旧260mA,测量电池电压3.9V 左右,排除了电池问题。
第三步,剩下就只能是主板了 (是不是废话……),以下才是正题。。。

测量USB进来5V正常,电池接口电压0.6V左右,主供电(PPVCC_MAIN)电压也仅0.7V左右。断电测量主供电阻值,发现短路。摸主板发现触摸电路发热。

拆下触摸IC屏蔽罩,发现升压电感已经烧黄,二极管已烧毁,拆掉电感、二极管发现板层引脚已烧断。测量二极管输出端短路,烧机并去除短路电容排除故障。(当时没拍照片,图片为网上下载)

飞线修复板层,升压电感采用6代的黑触摸升压电感,二极管采用6s背光二极管,装机。 KO。。。。

以为就这样完了?No, No, No,。。。开机发现不触摸。

没有找到ipad mini4的原理图,但是发现触摸部分与ipad air2是一样的,鑫智造有air2图纸

测量PPVDD_STINGER_BOOST电压为4V左右,说明升压电路不正常,但有电压说明电感和二极管是正常的,问题可能处在反馈回路上。仔细观察主板发现10K的反馈电阻不见了,应该是在处理主板的时候碰掉了。。。补上一颗10K电阻升压21V出来了,触摸正常了。

网友:
可以能重植触摸不错

网友:
过奖过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希望有经验的能一起交流学习。谢谢。

分享是一种美德

网友:
牛逼的手工,羡慕不已,电感有时候发黄也不一定就真的坏了。

网友:
先看看吧       还带图

网友B:
理论知识不错 PPVDD_STINGER_BOOST 咋知道这个电压正常应该多少?

网友C:
请问下 植锡网要单独买吗?还是手机的也可以用,特别是触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论知识不错 PPVDD_STINGER_BOOST 咋知道这个电压正常应该多少?

正常20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论知识不错 PPVDD_STINGER_BOOST 咋知道这个电压正常应该多少?

原理图里有标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 植锡网要单独买吗?还是手机的也可以用,特别是触摸的

大部分是通用的,触摸、U2,有的IC要单独买,比如电源IC,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部分是通用的,触摸、U2,有的IC要单独买,比如电源IC,

好的,感谢

网友:
能重植触摸不错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很好 值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