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限重启

楼主(2019-09-24):
mlx2换电源修复无限重启

网友A:
是修好了还是没修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修好了还是没修好呢!!???

肯定是好了,开机画面都上图了

网友B:
红米note 无限重启 小白求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红米note 无限重启 小白求助

不扣音量键会重启吗

网友(2019-11-15):
引用 网友C:
不扣音量键会重启吗

音量键排线坏了 就没装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