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x370主板显示usb过流1

楼主(2019-09-24):
V星x370主板显示usb过流15秒关机,刷BIOS依旧,南桥8个oc都是3.3,南桥换到别的板子上正常,oc到南桥信号线没断线,请教一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OC信号有到CPU,看看电路上的零件有没有问题

网友:
CPUoc信号都是高电平没断路,显卡插第二个槽现象一致,应该说明南桥与CPU没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