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 风扇转一下就停

楼主(2019-09-24):
触发转一下就停,1.05V电压没出来,,,把图中镊子指着的三极管拆了就行了。没啥含量直接看图吧。

网友:
要是螚说明一下为啥拆那个就更好啦。

网友:
q7也是常坏,,VTTPWRGD开启

网友A:
这管子是啥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管子是啥作用??

1.05V  EN开启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5V  EN开启控制的

拆了以后还飞线吗  ! 拆了还能控制吗

网友:
有图纸。上个图纸。就好了。不过也算是维修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