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和380V如何计算功率和电流呢,经常用到别分不清,要心中有数

楼主(2019-09-24):
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经常需要知道电器负载的功率和电流大小,只有清楚电流大小,才能合理地选用电线线径以及漏电保护开关、空气开关等器件。

下面电师傅讲解220和380V电流功率方面的计算,以及三相电,单相电方面的电知识普及。

一、380V 150A功率计算

1、公式:

功率=(1.732*电压*电流*功率因数)/1000

2、计算:

P=1.732*380*150*1.732*0.8/1000≈79KW

3、说明:

√3(根号3)=1.732,功率因素选0.8。

功率因素一般用符号Cosφ表示,Cosφ:0.8

不同的负载其功率因数是不一样的,准确值要用仪器测量才知道。

三相380v 150A正常情况下承载功率约为79-80千瓦。

三相单相用电器线路示意图

二、380V功率与电流计算

比如电动机:

1、公式:

电流=功率/电压*1.732*功率因数

2、计算:

1000/380*1.732*0.8=1.9-2A

功率因素选0.8。

即每1KW电动机其工作电流按2A计算。

3、注意:

三相电机的直接启动电流为额定电流的4-7倍。

因此计算电流时配线和选用开关时要留有余量。

三、线电压与相电压关系

相电压:火线(相线L)与零线N之间的电压,一般为市电220V。

线电压:任意两根火线(相线L)之间的电压,一般为380V。

线电压:380V,相电压:220V。

1、线电压与相电压关系公式:

线电压=√3相电压

2、计算:

220V*√3≈380V

三相电是三根相线,相线与相线之间是380V。

其中的任意一个根相线和零线之间就是220V。

需要220V电压方法就是在380伏上取一根相线和零线组成连接就可以了。

三相负载功率测量示意图

四、220V阻性电器功率与电流计算

阻性类电器:

白炽灯、电热器、电热杯、电饭锅、电熨斗等。

阻性类电器工作时其电流波形为正弦波,功率因数很高,接近1.0。

即Cosφ=1,只有电路中是纯阻性负载,或电路中感抗与容抗相等时,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1、公式:

电流=功率/电压*功率因数

2、1000W计算电流:

I=1000/220=4.5A

即阻性类电器1KW功率其工作电流为4.5A。

功率=电压*电流*功率因数0.6

三相电箱图

五、220V感性电器功率与电流计算

感性类电器:

电动机、手电钻、电风扇、吊扇、洗衣机等

工作时其电流波形会畸变,不再是正弦波了,功率因数一般0.6-0.8左右。

1、公式:

电流=功率/电压*功率因数

2、1000W计算电流:

1000/220*0.6=7.5A

通过以上的计算,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灵活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