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影驰750的

楼主(2019-09-24):
请问 影驰750 有个通病,就是开机卡2B 20秒的样子然后就过了,能点亮,但是要嘛花屏要嘛不能装驱动,这个是什么问题呀,怎么修复?
通病

网友A:
显存有问题
看起来像垃圾佬
额,加焊显存可以解决吗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存有问题
额,加焊显存可以解决吗

网友:
应该是显存的问题需要软件测

网友:
不光750好多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