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经常找不到硬盘,清一下BIOS就好,请大神指教,刷bios管用吗

楼主(2019-09-24):
华硕主板,经常找不到硬盘,清一下BIOS就好,请大神指教,刷bios管用吗

网友A:
这种情况估计不是BIOS问题。是桥到可能性更大些。不过你可以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B:
先刷BIOS试试吧,先软后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估计不是BIOS问题。是桥到可能性更大些。不过你可以先刷个BIOS试试。

好的,谢谢!下次再犯,刷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刷BIOS试试吧,先软后硬

好的,谢谢!下次再犯,刷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