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85M-IE35 MS-7817 VER:1.2不定时花屏 重起又正常

楼主(2019-09-24):
B85M-IE35 MS-7817 VER:1.2不定时花屏 重起又正常 亮机时电压一切正常!经常遇到这个这个问题 我发现 B85M的主板都会这样 大家又遇到这个问题吗!

网友A:
BIOS是万能的,先刷BIOS试一试,

网友B:
集成的显卡,还是换内存在试试

网友C:
cpu换过吗  或者加个独立显卡试试如果还花那就换个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换过吗  或者加个独立显卡试试如果还花那就换个桥

CPU供电问题 已经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集成的显卡,还是换内存在试试

都换过了 这种花屏只有B85M见过 其他芯片组还没有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D:
vccpll                                                                                               ...

谢谢 以找到问题!CPU 嗯开启电压大于1.2V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是万能的,先刷BIOS试一试,

这个不用怀疑 没有问题的 MSI的电路和其他主板设计的有点另类

网友E:
CPU供电什么问题 分享下

网友F:
https://appapi.chinafix.com/mag/circle/v1/forum/threadWapPage?tid=1191579&themecolor=f30c5c&circle_id=128
看一下这个帖子也许会对你有帮助

网友G:
cpu供电引起的花屏?这个比较少见

网友H:
CPU挂了,这种集显花的基本都是CPU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CPU挂了,这种集显花的基本都是CPU问题。

不是CPU 以后看到B85的主板得注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cpu供电引起的花屏?这个比较少见

我修网吧的主板 B85多了去 见的问题也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https://appapi.chinafix.com/mag/circle/v1/forum/threadWapPage?tid=1191579&themecolor=f30c5c&circle_i ...

好的 谢谢诶 已经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CPU供电什么问题 分享下

EN开起大于1.2V

网友:
供电不稳定,,,,,,

网友:
这种问题还真没遇到过,居然是CPU电压不对引起的,长见识了

网友:
直接说哪个EN开启,是CPU供电芯片的EN开启电压超过了1.2V是这个意思吗?意思是正常应该是在多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