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故障]
苹果小6同行拆屏幕后无显示

楼主(2019-09-24):
今天接到同行送来的一台小6无显示,具同行说本来是听筒不好使,拆机清理了一下好使了,装机以后就没反应了,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螺丝装错地方主板打穿

接到手机拆机查看画圈的两个地方都打穿了,唉!估计是第一次不显示打穿一个,拆机装机又一个,两个地方无一幸免

没有刮来查看一共断了好多线不知道咋接,只能找个废主板刮开查看

搞清楚了走线接下来就开始吧,弄了两个小时

接好以后看了一下一共接了九条线,自己的显微镜倍数有点低,还是很累眼睛的,装机测试,开机显示一切正常,在这里大家一定要注意这地方,短螺丝,有一个长的很容易弄错

网友:
要是打穿的是UMT的板,那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当年我打穿过一个,烙铁一碰板材就起鼓的那种,真是哔了狗了

网友:
手工技术过硬。

网友:
现在无显示还能连接电脑 识别解锁吗 我碰见过几台不联机和不显示 修完显示后联机就正常了

网友:
手工技術.......